为什么我磨出的车道总是有崩刃的现象?

楼主(2008-11-19):
为什么我磨出的车道总是有崩刃的现象?用金刚石修好砂轮后,砂轮就磨不动了,有打滑的感觉呢

网友:
不知你磨什么刀,用的什么砂轮,,为什么要用金刚石打砂轮,这样大家也可以给你多一些指点

顺便说一下我们这里的,一般磨刀就用白钢和绿钢砂轮,拿砂条打砂轮,

网友:
用金刚石修的砂轮会很平滑,所以你会感觉磨不动,应该不是砂轮的问题,但可能你会用力去磨而造成烧伤;崩刃可能与角度有关,你能详细一点就比较好分析。
用金刚石是对的,但要区分磨什么、怎么磨!
不同的要求,修的也不能一个模子下的一样平滑……
用砂条打砂轮?恕我直言,是外行的做法!

网友:
崩刃的话,肯定是刃口强度不够引起的。狙击手说的角度是原因之一;另外,刃口的处理很重要。专业刀片的刃口有很多种形式,每种刃口形式的应用场合不同。

网友:
1.砂轮跳动的太列害造成的。休整砂轮。
2。车刀的前角或是后角太大造成刀刃强度不够。不开断屑槽试试看。
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刃磨技巧有问题了,一般是刀刃先离开砂轮,然后慢慢的刀体再离开砂轮。

网友:
加工环境的不同,车刀的刃磨角度也不尽相同. 同时刃磨过后的车刀一般要经过鉴刀,来修复刀刃上的小缺口.  你的砂轮应该修磨的很平整了(有点过了),这样在刃磨的时候不能太 用力,附则就会造成刀刃温度过高而使刀刃退火.

网友:
关于修磨车刀我有一个贴,请参考!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9148&extra=page%3D10

网友:
崩刃最主要就是     刀磨虚了

楼主:
用手机拍了两张照片,不是很清楚,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金刚石修砂轮不应该修的太光,应该修到不跳动为止。
崩刃可能是
1你磨完后刀体先离砂轮造成的或者刀块本身质量不好。你的刀头是什么材质的是YT15的吗?

网友:
老兄是加工什么材料的?不是很特殊的加工就不要用磨的刀了。你的刀片材料估计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当然,你的砂轮是什么样?我是估计你修整的很好的。

网友:
砂轮没有修磨好.

网友:
崩刃的现象可能是你的砂轮不平,或者是你刀时的手法有误.修了之后就磨不动了,那就是你把砂轮修得太平了,建议你再把砂轮粗修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望楼主能将题目更正为“车刀”,不是“车道”!
很想解决你的问题!但:
楼主是什么砂轮?金刚石笔是什么样的?刀具材料是什么?手法正确否?

网友:
这样看来,楼主还是看看同事怎么磨的吧,多关心一下角度,,模仿一下吧,,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2009-02-28):
砂轮没有修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