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照片的方式来说明单向轴承

楼主(2008-11-19):
我喜欢用照片说话,希望大家能看得清楚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老鹰!别忘了加分呕!!

网友:
看到解剖图示,内有弹簧,是否只能单方向旋转

楼主:
当然是了,弹簧和异型滚子的作用就是卡住外圈,使其只能单向转动

网友:
图文并茂呐

网友:
简单易懂

楼主:
谢谢龙龙夸奖

网友:
这个和超越离合器有什么区别,我见过有带键槽的。

网友:
再有个剖析图就可以当教材了,lz热心肠

楼主:
同志们,你们想想,如果在外圈上动铣刀,铣出个槽来,对轴承的承载力是个损伤,这道工序也不便宜,还不如用异型滚子的方法,简单实惠,成本低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有一定道理,但是异形滚子在这里是否是为了结构上的“自锁”。我说的是在内圈上有键槽的,外圈与托辊配合,内圈装配在轴上,外圈随托辊转动的形式。

网友:
自行车后链轮,千分尺测力机构。。。。。。前几天好像有一个讨论类似问题的帖子

楼主:
这个轴承主要是在洗衣机上用的

网友:
我是说单向旋转的机构比较多

楼主:
自动扶梯上也用得多!

网友:
图片上看得还不是很清楚,问一下它所能承受的反向力矩与哪些因素有关呢?不同型号的差别大不大?

网友(2009-12-02):
自行车上正向蹬前进,反向蹬空转也是这个道理吗?

网友(2010-01-09):
说得有一定道理,但是异形滚子在这里是否是为了结构上的“自锁”。我说的是在内圈上有键槽的,外圈与托辊配合,内圈装配在轴上,外圈随托辊转动的形式。

网友:
哪里生产的 什么品牌 价格如何

网友:
没见过这种轴承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很有用

网友(2011-02-14):
好,明白。希望在超越离合器方面多交流

网友(2011-05-26):
如果照片在清晰一点就好了

网友:
单向轴承还没有见过,也没有用过。

网友:
有点象超越离合器。

网友(2011-07-09):
学习了 不过图不是特别清晰

网友:
无私奉献的行为,支持下

网友(2011-11-25):
超越离合器是学名,照片不太清楚

网友(2013-06-03):
单向轴承有很多结构形式,还要多学习学习啊

网友(2013-07-30):
看来要学的还有很多啊

网友(2014-12-05):
有规格型号表吗?

网友(2017-03-27):
这是什么型号,我只知道hf1616和csk12,都没有弹簧

网友B:
不应叫“逆止器”吗?

网友(2017-10-05):
引用 网友B:
不应叫“逆止器”吗?

单向轴承,和逆止器差不多原理。逆止器好像一般是棘轮。

网友:
顶一顶,清理垃圾,给大家洗眼睛!

网友:
单向轴承,离合器轴承
CSK NSS  N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