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下图中工具栏变小一些?

楼主(2008-11-19):
各位前辈,怎么把下图中工具栏变小一些?在脱机模式下(也只能脱机)为什么采点后,按End没有元素生成啊?谢谢!

网友:
这是啥软件啊?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试试把显示器分辨率设高些

网友:
三坐标的软件。

网友:
这是海克斯康三坐标的软件窗口吧

网友:
你是想把界面变小还是?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经搞定了,在自定义-工具栏里有个复选框不选上就可以变小,现在就是第二个问题没搞定啊,困惑啊!

网友:
在联机情况下呢?按操纵盒上或电脑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