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拟采购:买加工中心好,还是买数控镗铣床好?

楼主(2008-11-19):
我所在的企业是做阀门的,加工的工件多是体积大的铸钢件锻造件,重量少则几十公斤,多数上百公斤,重的可达一吨多,工件要在多个面上加工平面,环形排列的螺纹盲孔(NPT,UNC等美标孔)、光孔,镗内孔(直径从80毫米到400毫米不等)。目前生产基本上靠普通车床数控车床卧式镗床摇臂钻床进行,中间要多次装卸,因为工件太大要行车吊装相当费时,去年工厂花了大钱买了几台卧式加工中心回来,想把工序集中,满以为可以大大提高工效了,但一年下来发现实际使用情况远不如预想,开工利用率很低,不到30%,远低于其它机床,又只能干精加工,刀具费却是高得吓人。我们这里生产是按订单来做,小批量生产,一般一次生产数量在几件到几十件之间,用加工中心光编程调机就要一两天,有时甚至三四天,还不如普通床子。

现在计划购买新设备,有哪位高人分析分析,像我们这样的情况买加工中心好还是买数控镗铣床好?

网友:
你这个单批量太少了阿,工序不宜集中了阿,量大的话可以上组合机床

楼主:
虽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床,还是感谢驽马兄的回复

网友:
加工中心在批量生产加工中可以显示出优势,小批量的话还不如简单的说那个设备。还要看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
楼主公司的CNC操作员太次了,国营厂吗?走后门进去的?要换人了。

网友:
买数控镗铣床好

网友:
卧加就不错呀!关键是效率和人员的搭配。我们也有类似的产品。加工中心一定要利用无人化的工作时间。做好工装夹具。利用晚上进行粗加工,白天有工人的时候进行精密加工。用加工中心质量和产品的稳定性更有保证。我们厂的批量更小,都是10件以下。但我们都要求用加工中心。

网友:
楼主,这确实是个难题!不过买啥设备要根据产品工艺及工人素质、加工成本而定。象铸钢件这样的毛坯件,我觉得首先得有个优秀的划线钳工,将毛坯划好线,先上普通机床粗加工。粗加工后确保毛坯的一致性。然后再上卧加就方便了。
数控机床首件零件调试速度主要取决于配刀的效率。你可给工人多备一些刀柄、刀具。再总结一些可提高效率的操作规范等。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单件加工数控机床比普通机床慢!
你如果采购卧加建议带刀库,因为卧加加工复杂,所用刀具数量多。另外,刀库的价格在卧加总价中占的比重较小。既然几十万都花了,为何不再多花几万带个刀库呢!

网友:
楼主,传张典型图纸上来,大家可以瞧瞧嘛!

楼主:
补充一下

我们公司加工中心操作人员素质确是参差不齐,走不走后门的我也不好说,不过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不是国企的专利,我们是民企。

现有的加工中心是韩国斗山的HM650、HM800,日本OKK的MDH65、MDH80,都是卧式的,配有刀库,刀具多是山特维克的。

工件在上加工中心前都已划线粗加工过,现附上两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
楼主像没想过上DNC啊7 |; [7 ]- s/ y0 {
这样也能提高一些效率啊

网友(2010-05-04):

l楼主,你公司的机床和我公司的机床是一样的,其实没有你讲的那么严重.这种卧式机床可以加工油管四通的中法兰和顶丝,一般情况顶丝和中法兰四五个小时就可以调好。包括所有螺纹和垫环槽。

网友(2010-06-25):

肯定是数控卧式镗铣床好!多了一个镗杆伸缩轴的运动,还可选择带固定平旋盘,可以扩大加工范围,还可选配各种铣头工作。

网友:
楼主的设备真的是不错的。没有利用起来真的是可惜呀。HM630,800的应该是双交换工作台的吧,应该效率很高的,长期产品的话,应该就第一次编程麻烦点,第二次在做的话就很方便了。山特德刀具又好。像铣面160的飞刀盘,打进给刀盘配刀片,走刀都可以到2000-3000稳定切削。效率普通机床是根本没办法比的。关键还是人和刺激机制。

网友:
企业够大 管理不好 ,利用率太差,总体管理差

网友:
建议采购TK6913落地镗铣 代数控转台的加工范围广万能型强 可以加工各种品种的泵体 尤其是增加了平旋盘  直角铣头  万能洗头  后可一次装夹完成5面加工

网友:
觉的如是小批量多品种还是 普通镗铣床 当然看精度要求如何 配置人员如何

网友:
还是买数控镗铣床比较实惠一点,因为加工中心带有刀库,一次装夹可以完成多个工序,加工中心主要用于批量生产,用加工中心加工数量少的零件根本体现不出加工中心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