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定差溢流阀,有个图说明最好?

楼主(2008-11-19):
各位网友最近看到定差溢流阀有些不解,请问什么是定差溢流阀,有个图说明最好?

网友:
还有定差溢流阀吗?是不是定压溢流阀,或者定差减压阀呀?

网友:
类似于定差减压阀,就是阀芯两边分别受到进出口的压力作用,同时在出口压力侧多一根弹簧,形成压差力和弹簧力的比较,在小行程范围内就成了定差的原理,详细内容可以参照三通调速阀看看,里边是定差溢流阀和节流阀的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