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齿轮啮合的好坏----请教

楼主(2008-11-20):
我对这个啮合的好坏判断一知半解,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如何判断齿轮啮合的好坏?

网友:
安装在工作位置,使用涂色研合检验法.达到90percent最佳,

网友:
实际达到75%以上的啮合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啮合的间隙要符合要求

楼主:
在部借用任何工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判断呢?

网友:
如果运行了一段时间  就直接看啮合的亮带
如果新的用粘度高一点的油也可以看啮合情况的

网友:
俺认为:只要运转平稳,噪音小,间隙适当就可以。

楼主:
有没有高手来个全面点的解释?

网友:
在装配时用涂色检查法粗略检查啮合的质量,装配完成后用指甲油上几个齿,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开箱检查齿轮真实的啮合情况。当然齿轮在工作时噪音和振动也直接反映了齿轮啮合的质量。当然齿轮箱在装配后空载和加载试车也能反映情况,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
主要还是看啮合齿面的接触面

我们厂里是根据不同型号接触面而不同

模数大的精度不好保证,接触面就小!

网友(2009-02-02):
可以着色后旋转,检验啮合区的长度和宽度

网友:
那着色后旋转,检验啮合区的长度和宽度为多少或者多少个%为合格(标准)呢?

网友:
我们这里有齿轮啮合仪,用涂色检验,另外也能看出中心距变动,在实际检测蜗轮蜗杆时,已接触亮点偏向啮出端,且不在楞边接触,在齿深方向应该是从齿顶到齿根有40%~50%,在齿长方向要有30%~40%,且在齿长的中间偏向啮出端为好

网友(2010-05-10):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个齿轮 亮点靠齿根部,另一个靠齿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2010-07-03):
在不借用任何工具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无法判断

网友(2013-06-07):
齿轮的齿顶凸起,造成一齿轮接触齿顶,另一齿轮接触齿根!故齿轮齿形要求齿顶不允许凸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