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负载用三个电机驱动是否可行----请教

楼主(2008-11-20):
一个负载用三个电机驱动是否可行
具体为一个大齿轮用三个电机电机减速机小齿轮带动
问题是三个点击是否存在不同步(有的超负荷有的不出力),有什么好方法解决

网友:
用反向平衡杆联结在一起就可以了,找一个参考图看看就行。

网友:
不知电机是用什么驱动的?如果是变频或伺服可这样:
主电机用速度控制,两个从电机用力矩控制,保证出力平衡,但最好直接用模拟量直控,这样响应速度最快,从电机的增益要调得比主电机高。这种方式适合刚性连接,楼主说的算这种情况。

网友:
我想用3个一样的直接带动是可以的,就算受载不均横,也不会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向平衡杆是什么机构能够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是应用中就是使用变频器,但出现启动时,有齿轮咬合声,实测电机温度,一个较高。

网友:
平衡杆是一种悬挂系统,大型传动系统,往往都是多台电机带动一个大的负载,平衡杆就可以动态平衡负载力矩,

原理书上有,不多说,简单说一下如何动作,

电机带动齿轮轴,传动大齿轮,大齿轮对电机有一个反力矩,这个反力矩需要平衡掉,否则传动无法实现,平衡这种反力可以将电机固定到基础上,也可以用电机之间的反力自己平衡,比如两个电机,进行自身平衡,就不要挂在基础上,当用杆件平衡的时候,其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等的,这样就平衡了多电机力矩不同的问题,

用多电机变频调速是一种电气方式的控制,其精度在理论上是小于平衡杆的,

了解具体结构,看机械类书册,有详细讲解,

网友(点评):
平衡杆,经典,记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已明白了基本的原理,但具体结构在那本手册上有呢?你就好人做到底

网友:
就是《机械设计手册》的第三卷第15篇就有论述,要看专业的东西,看轧钢设备的书中论述转炉驱动的就可以了,

楼主:
十分感谢,看看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这里知识就是多,又见了一种机构

网友:
一个负载用三个电机驱动是可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成熟经验吗
指点一下

网友:
具体是什么样的机构,请过街蛤蟆大侠画个简图,想学习一下

网友:
从来没有听说的的平衡机构,学习了。

楼主:
使用中出现一台发热厉害,另两台正常,如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阅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发现平衡杆结构过于庞大,安装不方便,还有其他简单易行的方法吗?

网友(2008-12-20):
了解了平衡机构

网友:
伺服电机应该能很好的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