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磨床老出问题,能否以车代磨?---请教

楼主(2008-11-20):
最近磨床老出问题,产品质量也不稳定。不知到是否可以以车代磨?我们的产品是45#钢不用热处理,外径通常是30mm左右长度250mm-400mm,外径公差较紧通常是0~-0.007mm这样。有知道的TX请提供方案,万分感谢!

网友:
你的车床精度怎么样?45#钢不用热处理,光洁度不会很高

网友:
8微米飞公差 车床是做不的了吧?

网友:
修磨床啊。简单的事。
7微的公差,还要批量,没量仪不好搞啊。

网友:
以车代磨这个是需要条件的,一个是材料特性(45号钢不调质应该不可以),材料硬度,机床情况决定,以车代磨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在应用。一般这种用在生产批量大的情况,测量这个精度有多种方法可以达到!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把磨床修好吧!

网友:
长径比过大,建议使用纵切数控车。
除了外径的尺寸公差以外,是否有直线度和圆柱度的要求?如果有的话还是去磨吧

网友:
看IT等级和表面粗造度
精车和可以用磨床使用

网友(2009-05-12):
车床能做到这个精度么?

网友:
最好还是把磨床修好,车床是达不到这个精度的.

网友:
45#不热处理很难达到,还是用磨床

网友:
听说有一种超声波冲击加工刀具能够办到!

网友:
车床一般是达不到这个精度的

网友(2009-07-30):
鸟蛋,我所在的公司就生产以车代磨的车床,45刚我们的粗糙度能达到0.4,如果是铝件,能达到0.2,精度也完全没有问题,应该说,我们这种车床研发出来也有7,8年了,怎么好象知道的人不多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车床是能达到的,我就用过.正宗德国货,斯宾纳超精密车床,双主轴,对于细长零件采用两主轴拉紧加工.精度达0.001.
02年买的,12万欧元.主要用来以车代磨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什么公司

网友:
听杨大霞的没错!

网友:
车代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不能单从尺寸分散度,光洁度等等来简单判断。
比如,某种工件要求挂绳检测,光洁度要求不高,RA0.4,那位大侠能用车床干出来?
浅显的道理,12万欧元可以买台很好车床,但只能买台很一般的磨床。相信没有谁是傻瓜吧。
另外,LIUYUGO提到的细长轴加工方式很好,不愧是德国佬的东西,这就是细节。

网友:
最近才完成了台车改磨,感到要长期改来用,最好用数控车改。

网友:
不要看不起车床,一台低端的经济型数控车床就完全能达到这个精度.普通车床很难,不过也不是不可能,这要看你的车床的新旧状态和有没有高手为你调整几何精度,弄好了照样能干出来

网友(2009-09-23):
批量车床可以到这个精度 生产磨床 厂家工人多要下岗

网友:
主要要车床精度的  一般的应该达不到这样的精度

网友:
看用在什么上面,公差可以降低一点,要这么高干什么

网友:
在我印象中,国产设备还达不到这个性能,主要是刚性、刀具、设备精度等达不到,近些年国外高端设备有望哪方面发展的趋势,但人家的高速主轴、高性能刀具等都发展到一定地步,国产暂时还需同志们努力啊。

网友(2010-01-27):
高速加工

网友:
工件长度太长,属于细长轴,不能一车带磨,短轴类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