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M"值计算公式---请教

楼主(2008-11-20):
那位大侠知道蜗杆用三针测量"M"值的公式,以及三针直径的计算公式,是否ZA,ZN的公式不一样?

楼主:
我在"制造业质量检验员手册"中查出来的公式计算下来和表中的数值对不上

网友:
我在前年想试探着把蜗杆的跨棒距推导一下的。没想到后来一直做了管理的工作,大事小事一大堆,一直到现在。
我认为有大学本科的功底,花点时间,完全可以自己搞定,还可以检验一下手册上的公式是否对。楼主你看呢?

楼主:
那就试一试,测量点应该是量棒与齿槽相切的点,理想状态应该与分度圆相切,而且应该用法向齿槽宽,应该是这样吧?版主老大!

网友:
没有理想状态。你所谓的理想状态是已知蜗杆数据来求相应的量棒直径,那是下一步要做的事情了。
现在就是已知量棒直径求跨棒距。给一点我的想法:一个量棒处:量棒和齿槽接触的两个点是在同一量棒的横截面上的。两个量棒处:两个量棒的轴线是在一个平面上的,所以它们和齿廓的接触点就肯定不是在同一个量棒横截面上的了。
齿廓的方程式也是个要命的问题。反正是前途多荆棘,但我们要一个个砍掉它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查一下车工工艺学吧,那里有公式,还有现成的M表格。

楼主:
回复"老农"
原公式"量棒直径=1.67*模数"计算下来与英国BS721标准中给定的数值不一样,相差的也不多,就0.05(按照模数1.65)可见,这个公式不能用于ZN型蜗杆(BS721标准)

楼主:
回复"阿松"
我的意思是:确定的三针在工件法向齿槽中的理想位置;一般来讲,我们是用"M"值来替代蜗杆的分度圆直径或者是节圆直径,那么,三针的位置在齿槽中与齿侧两面的接触点最好是在分度圆直径处.

网友:
关于M值计算,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根据斜齿轮的M值计算就可以了(GB Z 18620),但是标准中的计算公式有奇树和偶数的分别。当计算头数为1的蜗杆时,计算结果什么都不是。因为1既不是偶数也不是奇数,用哪个公式都不行。

高手这么多,怎么没人出招??大家讨论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