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图纸上的建开线花键的参数----请教

楼主(2008-11-20):
请大虾帮帮忙,最近收到了一张意大利的图纸。上面有建开线花键的参数。但我有的地方看不懂。谁能帮帮我啊。
这是意大利原文:
N° Denti:12
Angolo  di  press: 30°
Diametral  pitch: 16/32
Pitch  diameter: 19.05
Gioco  eff. minimo: -0.02
Diametro  fulli: 3.048
Misura  di  controllo  23.47
能帮我看看都是些什么参数呢?第一个是齿数。二是压力角。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给你个翻译网站。
http://babelfish.yahoo.com/

网友:
Diametral  pitch: 16/32    径节,相当于模数
Pitch  diameter: 19.05     分度圆直径
Gioco  eff. minimo: -0.02  应该是最小齿厚变动量
Diametro  fulli: 3.048
Misura  di  controllo  23.47  象是大径配合。

网友(2009-02-06):
Diametral  pitch: 16/32    径节,相当于模数
Pitch  diameter: 19.05     分度圆直径
Gioco  eff. minimo: -0.02  应该是最小齿厚变动量
Diametro  fulli: 3.048   量棒直径
Misura  di  controllo  23.47  量棒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