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刀具的选用

楼主(2008-11-20):
在论坛中这么长时间,有很多人对CBN刀具很感兴趣。在这里我大概的说一下,以便大家方便选用。如果有错的请大家及时修正。谢谢
1.CBN硬度是仅次于金刚石,其缺点是韧性不好,比较脆,加工中容易崩口,且对机床和刀杆的刚性要求比较高。因为一般CBN都用于硬车。
2.因为CBN的材料脆故出现PCBN(聚晶立方氮化硼),就是我们市面上刀具一般应用的材料。这种在CBN材料中添加结合剂改善其韧性,更适合于加工中应用。
3.CBN刀具适合于加工HRC45-65的高硬黑色金属。如:淬火钢,轴承钢,工具钢等。
4.因为加工工件的材料不同,应选用CBN含量及结合剂不同的PCBN刀具。如:铸铁和淬火钢就不能用同一种型号的CBN。
5.根据加工状况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断续和连续。
6.关于冷却剂,一般CBN加工是干式加工。如果要加冷却液不能用水,要用油或风冷。加冷却液对延长刀具寿命有一定帮助。
7.以上的补充。用同一种型号的CBN去加工不同工件也是可以的。比如说球铁和灰铁,不过效果可能不好。反应为:可能不耐磨(论坛中有个哥们已经遇到这种情况)、加工件表面光洁度不好、刃口崩裂等。
以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谢谢,学习了,我们用来加工铸铁,精镗,还没有注意这种选用的问题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有一工件孔径为12MM,外部有一宽6MM的槽,切削时形成断续切削,现用的京瓷KBN10B刀具切到槽处时产生崩刃现象,请问选用什么样的刀具材料合适

楼主:
你加工的工件材质是什么?我查了一下京瓷的资料,你用的那个应该是加工淬火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有一工件孔径为12MM,外部有一宽6MM的槽,切削时形成断续切削,现用的京瓷KBN10B刀具切到槽处时产生崩刃现象,请问选用什么样的刀具材料合适

断续切削导致刀片崩刃,这是刀片常见的失效形式。应该选用韧性更好的材质;刃口强度也要加强。

网友:
我的工件是20Gr渗碳淬火的,淬火后的硬度要求为HRC60以上,我也知道要选好的材质,就是想请教各位用什么材质的好,能给个具体牌号吗,在此谢了

楼主:
一般厂家是不会把CBN型号告诉你的。我QQ:7413157,有兴趣联系我。

网友:
o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好学习,我刚刚入行呢

网友:
CBN的选择

其实全世界制造CBN刀具的很多,但是从母材研发到成品制造,全世界只有3家:日本住友,美国GE,还有一家我记不得了,Sorry.
我还是比较欣赏住友的CBN刀片,因为他们可以针对某具体的工件状态研发相应的CBN材料,而且价格与标准品相差不大,这在神龙汽车公司已经得到成功验证。
针对断续切削,住友CBN的选择很多,从弱断续到强断续切削均有适合的刀片。

网友:
根据我的使用效果看,切削淬火的工具钢时CBN刀具的性价比远远不如陶瓷刀(主要是切削一段时间后光洁度明显下降)。

楼主:
如果CBN正常使用正常磨损是可以多次修磨的,至少我们的产品是这样。
! ]7 m" y1 g$ C补充一下9楼的,剩下的那一家可能是戴比尔斯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