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后回火用油如何选择----请教

楼主(2008-11-20):
公司原先产品高频后采用油浴回火(180度),但是使用的汽缸油效果不是很好,尤其在回火后工件上容易粘上脏东西,外观很不好,想改用机油,但又不知道选用什么机油好,另又考虑常规机油的闪点不是很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请大侠们指点下,可采用何种机油,以及有没相关厂家及报价情况,谢谢

网友:
对于某些工模具来讲,工件的性能和寿命可以说60%是由回火工艺决定。回火工艺所耗费的时间要超过淬火工艺所耗费时间,而且回火对工艺温度的敏感性要远超过淬火工艺。通常热处理行业通常用空气炉、保护气氛炉、真空回火炉、回火油以及盐浴来进行回火,各种回火工艺的优缺点对照如下:

回火工艺
温均性
热传导速率
经济性
环保性
最高使用温度
空气回火
一般
700
保护气氛
一般
700
真空回火
一般
700
回火油回火
250
盐浴回火
不限
盐浴回火由于环保的原因,属于被限制不推广的范围。)

由上表可以看出来,回火油除了在温度使用范围上有一定的限制外,其他方面的优点非常突出。

一、
回火油主要指标

光亮回火油GH320采用精制的石蜡基矿物基础油,加入光亮剂、高温抗氧剂、清净剂等多种复合添加剂调配而成。主要物理化学性能如下:

项目
指标
检测标准
比重(20℃):
0.87
GB
1004
运动粘度(100℃,cst):

30~40
GB/T 265
闪点(℃,不低于):
280

GB/T3536
燃点(℃,不低于):

300

GB/T3536
凝固点(℃):
-10

GB/T3536
水分(%):

痕迹

GB/T260

二、

产品特点

l
抗氧化能力强,不易老化,使用寿命长;具有良好的热氧化安定性和传热性能。

温度均匀性好,尤其是满炉装载时。

在热处理实际生产中,空气回火炉和保护气氛回火炉是最常见的回火设备,而此两种设备在炉膛内装满工件时其温差最大可去到30℃以上的温差,同时对加热设备来讲,低温阶段的温度控制是比较困难的,对于某些精密工件如刀具、轴承、渗碳淬火零件、表面淬火零件通常在250以下进行低温回火,若温度均匀性不好,则回火后的性能必定也受影响。而利用回火油来回火,可以把温度偏差控制在±5℃以内,甚至是更低,那么工件回火的效果也必定会更好。
l

热传导速度快,可相应缩短回火时间。

热的交换方式有三种,为传导、对流、辐射,其传导速度空气炉与气氛炉主要是靠气体的对流加上少部分的辐射对工件加热,而真空炉主要是辐射,所以加热最缓慢。而在回火油中的热交换方式主要为对流加少部分的传导,和气体对流加热相比,液体对流加热升温速度更快,温均性更好,由此可以相应缩短回火的时间而并不影响回火的效果。
l
不产生氧化,表面光洁。

在回火油中加热,工件浸泡在油中,不与空气发生接触,所以回火后的工件为回火前的颜色,若是淬火后工件为金属本色,则回火后也是金属本色。此一点尤其适合代替真空低温回火。

三、适用范围

用于各种零件的低温回火,铍铜合金的时效,其他合金材料的时效。

四、注意事项

光亮回火油GH320推荐的最佳温度150℃~230。长期温度过高会加速油品的老化,因此禁止使用温度超过250℃。

五、包装与储存

光亮回火油GH320常温下室内存放,有效期3年。
光亮回火油GH320208升铁桶装运,每桶净重170公斤。

另外:我公司可帮客户量身订做回火油槽,该油槽具备自动温控系统以及良好的保温系统,可给客户提供一站式供应方案。

网友:
看来楼上的专家了,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2009-04-27):
应选用专业厂生产的回火油。闪点可达250度以上,因加入了抗氧剂和清净分散性,抑制了油泥的产生且防止其粘附工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