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铸铁的行情-----请教

楼主(2008-11-20):
是否已从7800/吨跌倒6500/吨左右阿

网友:
这个要看你铸件的要求和难易程度,还有造型材料、方法等等,还有地区,如果是普通的潮模砂灰铁件,应该也差不多这个价位,可能6500RMB有些偏低。

网友:
连铸的现在可能还要15、6块吧
进口材料还要20多
我以上说的都是公斤!

网友:
河南新密5块一公斤
翻砂  铸件

网友:
要看产品结构是否复杂
薄壁零件价格可达10000以上
普通的6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