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标高是什么? 线型比例有什么用?----请教

楼主(2008-11-20):
矩形标高是什么?

线型比例有什么用?为什么从1设置成多少都没明显显示啊?

网友:
线性比例是虚线的线段间隔

楼主:
高手人都哪里去了啊?

怎么发了两天就一个人回答???????????????????????????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矩形标高是什么?

线型比例有什么用?为什么从1设置成多少都没明显显示啊?

首先,你所画的线必须是点划线、虚线这样的中间有断开的线而不能是实线。线型比例用在实线上是没有意义的。再次,在绘图中欲设置不同的线形比例,比如改变下一步要画的线的线形比例,建议用celyscale命令。

网友:
线型比例数值设置太大,你当然看不到断点,这时要缩小比例。但数值设置太小,看上去各段已连成一条直线,也会看不出有断点,要放大图形才能看出来。一般说以A4纸打印1:1的图形来说,线型比例设置为1是应该能看到断点的。

楼主:
好,

标高标高标高啊??????????????????????????????????????????????????????????????????????????????????????????????????????????????????????

网友:
是你画的矩形在特性管理器中"几何图形"中的标高吧?自己动手查一下吧,左键在"标高"上点一下,在表框的最下端就会弹出一个说明的.

网友(2009-04-10):
连续实线当然无所谓线型比例了,如果不连续,就很分明了。

网友:
画平面的矩形无所谓标高

网友(2012-04-06):
标高就是你所画矩形在Z轴上的坐标值,你画完矩形后选上用LIST命令查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