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自动点胶装置

楼主(2008-11-20):
据现有的了解,自动点胶方式有活塞式、针阀式、机械挤压式,通过大家对点胶装置的滴漏、放炮、密封、寿命、点胶效率等方面进行讨论。

楼主:
希望此贴不要沉,期盼对点胶装置的朋友探讨一下,毕竟这么个小小胶枪在技术上都是国外引领着的

网友:
对此设备有兴趣,
正准备在一小工件上加一道点胶工序;
不过胶水还没有确定,
是用于不锈钢点焊圆球后焊接部点一圈胶水,主作用是密封,钢球为直径4mm。
顺便问一下应该采用哪一种胶水。

网友:
我们在点胶机胶枪的运动轨迹---任意形状都保持匀速,纯机械方式(不用步进电机等)有些研究和体会.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电阻焊呢?同时可以起到密封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纯机械方式(不用步进电机等)有些研究和体会

不妨探讨一下,介绍一下其分类和机构以及遇到的的问题等等

网友:
我公司点胶机比较多,大都是气动点胶装置,进口的比较贵3000多,国产的1000多,比较有名气的 新力达
前段时间弄台点散热油的机器,这些点胶机都不行,后来联系了一家浙江的润滑件公司,定做了几台气动点油泵,基本上解决了点散热油的问题

楼主:
点胶胶枪最大的缺点就是清洗和维护了,对于粘性较大的胶液对胶枪的要求是很高的,大家能否在胶枪的清洗、密封问题上先探讨一下。

网友(2008-12-28):
热熔胶点胶设备我有安装和调试过,不知道你们讨论的主要是那类型胶水用的设备?

网友:
我就是做热熔胶设备的,不过不是那种针孔式的

网友(2009-02-06):
点胶机的装胶可以进行改进,我们单位使用的点胶机每次换胶水最麻烦。

网友(2009-05-24):
我们厂有半自动的点胶机,机构蛮新颖的,各位下次我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2010-02-25):
请大家发几张电胶枪上来看看,最好有剖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