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nimo调质后可渗碳吗----请教

楼主(2008-11-20):
20ccrnimo直径42*320能否调质后再渗碳至硬度HRC59,渗碳深度1.0~1.3mm,零件变形量大概会有多少

网友:
20ccrnimo是什么材料,低碳钢是不可以调质的,可以渗碳。

网友:
楼主材料是否是:20CrNiMO

多了一个(C)碳,???

楼主工艺做反了,

最好是先锻打,退火,机加工,粗车,渗碳(我们这里一般是1.8-2.2)半精车,淬火加低温回火(HRC58-62),精车,上磨床,

不知楼主用这材料做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