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5材料性质--请教

楼主(2008-11-20):
如题,请问谁知道Sk5原材料不经过表面处理的话是否会发生锈蚀?

网友:

SK5是高碳钢,后面大多有涂装,不然很容易生锈!~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了解到SK5是高性能工具钢,对么?
我们用来做Retaining Ring (Min tensile strength:2,000MPa),由于其工作环境需要控制空气洁净度,
故对其表面质量要求极严格, 绝对不允许锈蚀和的发生和表面携带污染颗粒.
图纸要求了表面镀镍,厚度4-7um.
问题是前天供应商送来的成品里面, 有些样品(抽样检查1pcs/20)表面有明显的缺陷,
初步判断可能是原材料锈蚀,或者供应商电镀工艺没有控制好.
质问供应商,他们回复是SK5是会生锈的,那怕是镀镍后也不能保证镀层在1年之后不发生剥落.他们事先并不知道我们的使用环境这么苛刻,而未事先在DFM中提出来.
建议我们改用SUS420 J2(MIN tensile strength:500MPa)--但普通不锈钢不合设计对强度的要求,暂不与采纳.

对此我有如下疑问:
1. SK5镀镍的工艺复杂么?是否镀层质量很难保证呢?
2. 镀层是否如供应上所说,可能在1年后脱落?我们产品质量寿命一般在3年左右.
3. 若SK5电镀工艺真的很难到达好的表面质量,是否有其他类似材料能达到SK5的力学性能指标,同时不会有电镀难和锈蚀的问题?

网友:

SK5相当于T8

网友(2013-01-02):
无意见翻到LZ的旧帖,想了解下后来怎么解决的。Retaining Ring 是指扣环吧,SUS 304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