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s格式文件转换后有碎片----请教

楼主(2008-11-20):
其他公司发过来的3D图是igs格式,我用UG打开后发现图形全是碎片。无法测量,属性也没有。如何修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碎片。。。
什么形式啊
是不是你的意思是都是片体啊
楼主能不能截图看看啊?

楼主:
文件全是片体。属性、参数都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我是直接缝合起来
然后用信息——对象来测量数据!
不知道其他人遇到过没
也可以提供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