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制图的问题

楼主(2008-11-20):
求助各位大侠:

  1.天河里面的箭头怎么也找不到哦~,怎么把它调出来??
      2.r180的圆弧的最快画法是什么

网友:
箭头的大小,形状设置里有,R180可以用相切+相切+半径应该可以

网友(2009-09-24):
天河不是基于ACAD的二次开发软件吗?那两圆之间的倒圆角应该可以用修改-倒圆角工具(命令:_FILLET)做是最简单了的吧。

网友:
2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