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4.0操作中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20):
UG4.0完成草图时,进行拉伸或回转时,选择意向工具栏找不到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因为你是草图
是一个类似与CAD中的块吧
因为是做机械产品造型
几乎没怎么用过草图!

网友(2009-01-16):
买本书 看看
经常练习练习
慢慢就不会发出如此让人痛心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