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汽车汽缸活塞工作变形的问题

楼主(2008-11-20):
发动机工作时,活塞在气体力和侧向力的作用下发生机械变形,而活塞受热膨胀时还发生热变形。但为什么这两种变形的结果都是使活塞裙部在活塞销孔轴线方向的尺寸增大?是不是由其内部结构材料分布所确定?

网友:
先来个沙发吧.你这活塞几冲程的?

楼主:
这个和冲程有关系?四冲程的

网友(2008-12-30):
销座部位尺寸要厚些塞!

网友(2011-08-24):
销座部分一般都做成椭圆的,你可以再设计活塞的时候更改他的椭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