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e里如何把表面粗糙度值的方向旋转?

楼主(2008-11-21):
Proe里标注表面粗糙度时,在标右表面和下表面时,表面粗糙度值的方向总倒的,不符合国标要求,请问要怎么设置才能把它正过来?如图所示。
谢谢!

网友A:
这你要自已做一个.就像在CAD里一样的块.然后插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你要自已做一个.就像在CAD里一样的块.然后插入就行了.

今天终于让我找到了。不需要那么麻烦,只要在工程图选项里设定就行。
1、在工程图里单击右键选择属性,打开“文件属性”对话框,
2、再选择“绘图选项”,
3、打开选项对话框,把“cym_flip_rotated_text”的值改为“yes”即可。

网友:
谢了天上人间,今天我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2009-07-10):
为什么我无法添加呢?

网友:
我的怎么没有cym_flip_rotated_text呀

网友(2012-05-20):
我的是5.0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