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问题,一台机械结构换刀的立式加工中心---请教

楼主(2008-11-21):
一台机械结构换刀的立式加工中心,现遇到如下的问题,都是关于主轴的,请个高手给予分析解答:
现象:主轴使用一段时间松刀不流畅,即当机械结构完成主轴卸刀行程时,刀库将主轴上刀柄取下时有异响,声音为主轴刀爪没有完全松开刀柄而刀库强行将刀柄取下造成的。
解决办法:增加主轴卸刀行程后可以解决此问题,但使用一段时间后仍有上诉现象出现
问题:1 主轴内为碟形弹簧,主轴的工作现象不正常是由碟形弹簧疲劳造成的么?或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
           2 碟形弹簧疲劳影响的是卸刀行程还是拉刀力?个人偏向的是影响拉刀力。
           3 如果碟形弹簧影响的是拉刀力,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上诉的现象的呢?
此问题的出现不是由于装配不当造成的,而是普遍存的,请各位解答!
以下为主轴结构图,和碟簧安装示意图,请大家旋转下观察图片!

网友:
可能是打刀缸的行程出问题了,蝶簧是用来拉刀的

网友:
看没人回这个贴本想转到机床栏,一看是才从那里才转来就没动。呵呵,还请高手来解答!

网友(点评):
相关阅读: 无纺布袋 http://www.laminatedbag.com/category/products/508 越南果奶 http://www.juicecn.com/ 武当养生 http://www.wudangwuguan.com/ 弹子锁 http://www.makelocks.cn/ 手板模型 http://www.g

网友:
可能是打刀缸的行程出问题了

楼主:
注意,已经说明为机械式换刀结构,没有采用打刀缸,能保证行程准确,打刀行程没有任何的问题!

网友:
碟型弹簧是为主轴提供抓刀力的。
抓刀爪释放不到位置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建议观察一下刀柄拉钉的磨损情况,以进一步确定。
几种可能,碟型弹簧之间进入铁屑;后置的气缸行程不到位;拉刀爪变形。

网友:
楼主看来是认真研究了一番的。你所描述的现象,我也遇到过。而且不是一台两台机床。
虽然现象一样。原因却是五花八门。
松刀的机械原理:刀具平常装在主轴上是由卡爪拉住拉钉,卡爪与拉杆连接。拉杆上装了百来片碟型弹簧片,刀具的拉紧力就是弹簧提供的,一般50刀柄的拉紧力在16000N左右。松刀时拉杆上部的油缸或汽缸加力在压杆上,(50刀柄)压下的行程一般为7mm,此时卡爪松开,拉杆顶部正好顶住刀柄拉钉顶部,把刀柄顶出主轴7:24的锥孔。这样刀柄就非常轻快地离开主轴。
 问题1  楼主怀疑蝶形弹簧片疲劳可能性很小。只要蝶形弹簧片质量过关,根本没有可能。因为只有松刀时的弹簧力才大于(50刀柄)16000        牛,一般为25000牛左右。也就是平常弹簧力不过16000牛,仅承受设计载荷的50%,何来疲劳之说。
问题2 也就免谈了。
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我也只能大致分析一下:
楼主说增加松刀行程可轻松卸刀。我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一般松刀油缸(汽缸)是压在拉杆上部一个套的键上的(左右有两个键)。机床换刀时间久了,此两键容易塌角(或者油缸压在此键的部位产生凹坑)从而影响拉杆的行程(只要差0.3),在松刀松到位时,拉杆头部压不到拉钉头部,刀柄7:24锥面与主轴孔贴合很好。此时刀柄就卸不下。
此种可能性最大。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拉钉长度公差太大。

网友:
楼上解释的挺详细,不过我不是搞这方面的不敢乱言

网友:
所说的松刀行程我们叫做打刀量,这个量是要用百分表测量并且在主轴上进行调整的,调整之后要锁紧,可以把打刀量重新调整一遍,然后锁紧,同时 要注意刀柄表面和锥形孔内壁的清洁,不知道我说的有用没有

楼主:
7#说的挺详细,但是我不大认同。第一疲劳与受力的大小无关,看的是换刀的次数,主轴蝶型弹簧受力虽然只是最大值的50%,但是次数增多后弹簧会疲劳,而不是强度不够。再有我的换刀机构是不需要打刀缸的,是通过类似杠杆的原理实现的,可以保证准确地卸刀行程!
原因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还请高手继续指点我一下!

网友(2009-07-31):
用手动换刀(不要用刀库),直联机械式换刀应却保拉杆向下走够有效行程即可(四瓣爪没拉毛或松动),如行程不稳定应检查弹黄片是否有碎片卡住拉杆或打刀机构稳定性.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小弟还想到一点:2 Q! F, {1 p& U
说的是机械手松刀,机械手卡刀的中心是否和主轴的中心同心?

网友:
拉爪是否存在变形或是外表面有刮伤、毛刺,致使拉爪到达预定位置了也没有完全的处于张开状态。

网友(2009-10-05):
看看 你说的杠杆上的滚轮 再有就是刀柄和主轴配合太好了 抹点油看看

网友(2009-12-11):
不用打刀缸的数控机床没见过

网友(2012-06-10):
我们加工那个主轴,但是不是很了解

网友(2012-09-08):
你的那个是不能下刀,我现在可是拉心刀拉不紧。

网友:
碟形弹簧主要影响拉刀力,但如果有破损则有可能影响碟簧组的压缩行程,即松刀行程,如确认松刀机构无问题,则要查看四瓣拉爪及拉杆连接装配处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是打刀缸行程的问题,你可以调一下

网友:
碟型弹簧有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