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大口径截止阀的关闭难问题

楼主(2008-11-21):
如何解决大口径截止阀的关闭难问题
在日常使用大口径截止阀的用户中,大家常常反映一个问题,即大口径截止阀用于压差比较大的介质上,如蒸汽、高压水等带压工作时,往往很难关闭,无论怎样用力关闭,总是发现会有泄漏现象,很难关紧,造成这一个问题的原因是由阀门的结构设计与人的极限水平输出力矩不足而造成的。
一般成人的水平极限输出力为60-90kg,视不同体质而言。
一般截止阀的流向设计为低进高出,当人对阀门进行关闭时,人体水平推动手轮转动,使阀瓣向下运动,实现关闭,这时需要克服三个方面的力的组合,即:
1)        轴向顶推力Fa;
2)        填料与阀杆磨擦力Fb;
3)        阀杆与阀瓣芯部接触摩擦力Fc
力矩总合为∑M=(Fa+Fb+Fc)R
可以看出口径越大,轴向顶推力也越大,当接近关闭状态时,轴向顶推力几乎接近管网实际压力(因关闭时P1-P2≈P1,  P2=0)
如一个DN200mm的截止阀用于10kg/m2的蒸汽管上,其仅第一项关闭轴向顶推力
Fa=10×πr2=3140kg,而关闭所需的水平圆周力为 = kg,已接近正常人体所能输出水平圆周力的极限,所以由一个人在这种工况下完全关闭此阀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有的工厂建议将这类阀门反向安装,解决了难以关闭的问题,但又出现了关闭后难以打开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我司设计开发出了带平衡阀瓣的双向压力补偿结构的双阀瓣结构,彻底的解决上述问题,实现了双向操作都极为轻便,且密封极其严密,同时解决了开机时管线预热过快造成焊接或弯管部位变形及拉裂等现象的发生

网友:
我们用过一种带自平衡的炮弹阀性能很好很轻女工单手就可操作,但不是双向的也没有在蒸汽管道上用过。楼是网友你是否能把你公司的“带平衡阀瓣的双向压力补偿结构的双阀瓣结构阀”发结构图和主要性能发上来让大家见识一下?

楼主:
解决大阀开关难问题--结构图

附件是解决大阀开关难问题结构图,如有疑问请和我联系谢谢

网友:
这是阀门结构设计缺陷所致,所有直行程阀门都可以改变现有结构,实现高可靠性、高安全性、高灵敏性,不但截止阀可以实现,安全阀(包括大口径安全阀和核安全阀)可以实现,减压阀可以实现,水龙头可以实现,远程控制阀亦可以实现。

网友(2009-01-09):
解决大阀开关难问题主要从结构上解决

网友(2009-02-17):
我觉得另外一个办法可以采用带旁通阀结构,当阀门在开或关的过程中可以预先使旁通阀门开启,当主阀关闭时,再关闭旁通阀门可以有效减小开启扭矩,减小密封副之间的磨损,延长阀门使用寿命。

网友:
做专用工具呀
比如长力矩F板手
只要足够长,多大的阀门也能开呀

网友:
对呀  对于一个使用者来说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用F扳手 成本狠低廉 也狠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符合阀门的设计、制造的意图,再说了许多最终用客户是不同意用这种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