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0T起重机在什么情况下能吊到最大吨位

楼主(2008-11-21):
100T起重机在什么情况下能吊到最大吨位,对起重杆臂角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
各国标准不一样,看一下你用的起重机的操作说明书上面就有明确的臂角和起重吨位的关系说明,

网友:
什么样的起重机?

楼主:
汽车起重机国产

网友:
100吨液压汽车吊要在原始主臂(一般在13米左右,也就是主臂一点也不伸出)、加最大主车配重(一般在25吨左右)、支腿全伸且下垫钢板(钢板面积最小是支腿盘面积的3倍)保证稳固,在最小工作半径下(一般是3米或者3.5米)能吊100吨。
  起重杆臂角度也就是由原始主臂长度与最小工作半径决定了!
  根据此时工作半径约在3米或者3.5米,那么吊装100吨重物时吊装位置肯定在吊车的二腿之间,因为吊车回转中心离尾部距离一般都在4米以上。所以我们要认清,吊车的吊装能力是与主臂长度、工作半径、所加主车配重数量(有多种选择)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