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工件需要在63槽钢中央钻50孔---请教

楼主(2008-11-21):
加工一工件需要在63槽钢中央钻50孔,但由于63槽内尺寸小于50,且有圆弧及斜面,导致钻头刃带磨损严重,且中间的两点断续切削,加剧了钻头的摆动和磨损。更重要的效率的低下。50孔中最后要插入一管子,所以必须贯通。数量:批量生产。设备:摇臂钻
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出谋划策,提供有益思维!小弟拜谢啦 !

钻孔.exb

图纸

楼主:
竟然无人应答?!!很难吗?

网友:
管子尺寸难道不能改至小于50?,设计工艺性差!!!
摇臂钻;先用48钻头打通,再用50钻头扩大

楼主:
设计更改权不在我们这里。扩钻似乎并不解决问题

网友:
用大昭和的强力铣夹头加住友的浅孔钻再加上住友的AC7000G材质的刀片试试,适合断续切削。

网友:
订购镶合金刀片的钻头试一下,钻头部分要有足够的强度,加工深度不深的话甚至可以直接在圆棒上开槽烧焊接合金刀片,再修磨到50

网友:
绝对不能用浅孔钻

摇臂钻本身就刚性低,力量小,若用U钻会造成崩刃。如果不能更改设备,建议先用D50直径的高速钢铣刀先铣出小平面,再用D50高速钢钻头钻孔,应该能解决,但是钻头寿命不是很好,建议在钻头主切削刃上错位加工出分屑槽,这样排屑会有所改善,阻力会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