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通电全开,断电后并不全部断开的电磁阀?

楼主(2008-11-21):
问个问题。有没有通电全开,断电后并不全部断开的电磁阀。供电24V,有的话价格多少?哪个厂家生产?
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请问你控制在什么地方?

网友:
请把所用的环境和具体的参数要求说明一下!

网友(2009-04-28):
双头电磁阀,SMC,小金井,台湾的长拓都有啊。

网友(2009-08-19):
买个伺服阀应该可以这样做吧,但可能价格高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