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不锈钢焊接稳定化热处理的问题

楼主(2008-11-21):
不锈钢(控氮)的焊后稳定化热处理炉氛围RCC-M标准要求是弱氧化性,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弱氧化性一般如何达到呢?请前辈指教。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大懂,听听高手说说

网友:
稳定化处理,一般是在固溶处理后进行,常用于含Ti、Nb的18-8钢,固处理后,将钢加热到850~880℃保温后空冷 ,此时Cr的碳化物完全溶解,而钛的碳化物不完全溶解,且在冷却过程中充分析出,使碳不可能再形成钛的碳化物,因而有效地消除了晶间腐蚀。

楼主:
是想问炉氛围弱氧化性如何控制。另外,F8000给的不锈钢焊接尺寸稳定化温度是425左右呀,没有那么高的。版主给的那个温度是不是冶金的稳定化温度啊?疑问中 ....

网友:
氧化氛围的控制请做热处理的高手们帮助解答一下 !
楼主说的对 ,3楼所给的温度是冶金的稳定化温度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