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到的一个问题-打印线的平直---请教

楼主(2008-11-21):
打印机有针式的、喷墨,当然喷墨要比针式打印效果要好,如果我打印一张CAD图纸,出来的一定横平竖直、曲线圆润的图纸。那么我想知道的问题来了:通常打印机的精度是多少?针式的、激光喷墨的?

比如打印一条0.2或0.3粗的直线,可以允许多少的误差(或者用形位公差来说是直线度)人眼才分辨不出它是弯的。

楼主:
自己试着用打印机打印CAD做的误差曲线,0.05的误差已经很难分辨了。

网友(2008-12-29):
引用 楼主:
自己试着用打印机打印CAD做的误差曲线,0.05的误差已经很难分辨了。

期待打印机方面的设计工程师能热心解答楼主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了好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了好长时间……

还是没等来要等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楼的回复说明我已经自力更生了。

要是有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的回复说明我已经自力更生了。

要是有人来就更好了……

呵呵,楼主的主观能动性挺强,佩服!
自问自答?向您学习, 对自己负责喔

网友(2009-08-25):
看打印机参数,有一项解像度,一般是600dpi,1200dpi之类的。
600dpi=25.4/600=0.04mm, 1200dpi=25.4/1200=0.02mm

网友(2010-07-23):
我认为钢丝绳的传动精度会比同步带精度高点!

网友(2011-07-25):
同步带的精度,阁下研究的怎么样啦?开环的情况下,能调整做到+-0.05以内么?

网友(2012-11-22):
国外高端的打印机是用直线电机做的  可以到5u的精度  我给一个客户做过一台这样的打印机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