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液压回路里,为什么溢流阀用多级调压----请教

楼主(2008-11-21):
有的液压回路里,为什么溢流阀用多级调压,起啥作用呢

网友:
顾名思义:多级调压就使系统得到不同压力。

网友:
系统不同,使用目的也不同,我曾经用不同的压力等级设定不同的背压,用活塞的回退精密控制一个系统的压力,调在不同的压力等级下,可以使算法简单。

主要还是看你干吗用,有需求,就要有各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