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方法

楼主(2008-11-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09-04-18):
《轴承安装方法及拆卸》word内容

轴承的安装是否正确,影响着精度、寿命、性能。因此,设计及组装部门对于轴承的安装要充分研究。希望要按照作业标准进行安装。作业标准的项目通常如下
(1)、清洗轴承及轴承关连部件
(2)、检查关连部件的尺寸及精加工情况
(3)、安装
(4)、安装好轴承后的检查
(5)、供给润滑剂; 希望在即将安装前,方才打开轴承包装。一般润滑脂润滑,不清洗,直接填充润滑脂。润滑油润滑,普通也不必清洗,但是,仪器用或高速用轴承等,要用洁净的油洗净,除去涂在轴承上的防锈剂。除去了防锈剂的轴承,易生锈,所以不能放置不顾。 再者,已封入润滑脂的轴承,不清洗直接使用。轴承的安装方法,因轴承结构、配合、条件而异,一般,由于多为轴旋转,所以内圈需要过盈配合。圆柱孔轴承,多用压力机压入,或多用热装方法。锥孔的场合,直接安装在锥度轴上,或用套筒安装。安装到外壳时,一般游隙配合多,外圈有过盈量,通常用压力机压入,或也有冷却后安装的冷缩配合方法。用干冰作冷却剂,冷缩配合安装的场合,空气中的水分会凝结在轴承的表面。所以,需要适当的防锈措施。
    定期检查或更换零件时,需要拆卸轴承。通常轴和轴承箱几乎都要继续使用,轴承也往往要继续使用。因此,结构设计要考虑到拆卸轴承时,不至损伤轴承、轴、轴承箱及其他零件,同时还要准备适当的拆卸工具。拆卸静配合的套圈时,只能将拉力加在该套圈上,不得通过滚动体拉拔套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