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下自动化机床用液压阀

楼主(2008-11-21):
谁能介绍下数控机械专用液压阀门、气动阀门,比如材料,参数和检验标准,国内供应情况? 坛子里关于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少

网友:
这个要请高人出来解解释!

楼主:
气动调节阀安装与维修新概念(转贴)

gongkongxiaoxiao楼主的帖子
发帖时间:2008-9-19
从别处转1篇相关的贴子。液压、气动阀门属于较新、较偏的领域,可能这方面社友较少,希望坛主多启迪!

要:
本文从气动调节阀安装前的检查、安装原则、安装形式、安装方位的选择以及调节阀的维护等方面论述了调节阀的安装与维修技术要点,指出在信息时代,气动安全阀安装与维修的新概念就是要大力研发智能型、网络化的新型调节阀,提高安装、维修效率,加强对调节阀的在线实时监控。
关键词:气动调节阀,安装,维修,新概念
山能气动调节阀主要包括气动直行程调节阀、气动角行程调节阀、气动直行程切断阀和气(液)动角行程切断阀。它们的正确安装与正确选择同等重要,安装的好坏是关系到操作性能、安全程度、成本高低的头等大事。调节阀必须严格按照工艺要求和控制系统要求进行安装,一旦阀门产生故障,将导致火灾、爆炸、中毒等严重事故和人身伤害,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1、安装前的检查
在安装调节阀之前,应该检查调节阀的产品质量,从外观检查开始,再检查运输过程中零件和附件有无丢失,有无合格证,必要时进行静态特性的检查或专项检查。
2、安装原则
(1)气动调节阀安装位置,距地面要求有一定的高度,阀的上、下要留有一定空间,以便进行阀的拆装和修理。对于装有气动阀门定位器和手轮的调节阀,必须保证操作、观察和调整方便。
(2)调节阀应安装在水平管道上,并上下与管道垂直,一般要在阀下加以支撑,保证稳固可靠。对于特殊场合下,需要调节阀水平安装在竖直的管道上时,也应将调节阀进行支撑(小口径调节阀除外)。安装时,要避免给调节阀带来附加应力,如管道与阀不同心或法兰不平行等。
(3)阀的工作环境温度要在(-30~+ 60)℃ ,相对湿度不大于95%。因调节阀的薄膜和密封环等橡胶制品零件在低温时易硬化变脆、高温时老化,所以在安装时应注意安装位置,离开加热炉、高温管道。
(4)调节阀前后位置应有直管段,阀前后直管段长度不小于10倍的管道直径(10D),以避免阀的直管段太短而影响流量特性。
(5)调节阀的口径与工艺管道不同时,应采用异径管连接。在小口径调节阀安装时,可用螺纹连接。阀体上流体方向箭头应与流体方向一致。
(6)要设置旁通管道。目的是便于切换或手动操作,可在不停车情况下对调节阀进行检修。
(7)调节阀在安装前要彻底清除管道内的异物,如污垢、焊渣等。安装后用常温水进行试运行,试运行时应将阀全打开,或将旁通阀打开。试运行时应注意阀体与管道连接处的密封性等。
图1 调节阀常用的六种组合形式
3、安装形式
调节阀的安装通常情况下有一个调节阀组,即上游阀、旁路阀、下游阀和调节阀。图1给出了调节阀常用的六种组合形式,应注意的是切断阀(上游阀、下游阀)和旁路阀的安装要靠近三通,以减小死角。
4、调节阀安装方位的选择
通常调节阀要求垂直安装。在满足不了垂直安装时,对法兰用4个螺栓固定的调节阀可以有向上倾斜45°、向下倾斜45°、水平安装和向下垂直安装四个位置。对法兰用8个螺栓固定的调节阀则可以有9个安装位置,分别相隔22.5°。
在这些安装位置中,最理想的是垂直向上安装,应该优先选择;向上倾斜的位置为其次,依次是22.5°、45°、67.5°;向下垂直安装为再次位置;最差的位置是水平安装,它与接近水平安装的向下倾斜67.5°,一般不被采纳。图8-4给出了安装位置比较示意图2。
图2 调节阀安装位置的比较

楼主:
5、调节阀的维护
由于调节阀使用环境恶厉,在使用中难免出现一定故障。因此,进行一定的调节阀维护与维修十分必要。气动调节阀日常维修的主要内容应有以下几项:
(1)阀体内壁。检查其耐压、耐腐情况。
(2)阀座。因介质渗入,固定阀座用的螺纹内表面易受腐蚀而使阀座松动,检查时应予注意。对高压场合,还应检查阀座密封面是否被冲坏。
(3)阀芯。要认真检查阀芯各部分是否被腐蚀、磨损,特别是在高压差情况下阀芯磨损更为严重,应予注意。另外还应检查阀杆是否也有类似现象,或与阀芯连接松动等。
(4)膜片、O形圈和其他密封垫。检查其是否老化、裂损。
(5)密封填料。检查聚四氟乙烯填料、密封润滑油脂是否老化、干涸,配合面是否被损坏。表1给出了气动调节阀常见故障和主要原因,供使用时参考。
表1

气动调节阀常见故障和主要原因

常见故障

主要原因

阀不动作

定位器有气流,但没有输出

① 定位器中放大器的恒节流孔堵塞

② 压缩空气中有水分聚积于放大器球阀处

有信号面无动作

① 阀芯与衬套或阀座卡死

② 阀芯脱落

③ 阀杆弯曲或折断

④ 执行机构故障

阀的动作不稳定

气源信号压力一定,但调节阀动作仍不稳定

① 定位器有毛病

② 输出管线漏气

③ 执行机构刚度太小,液体压力变化造成推力不足

④ 阀门摩擦力大

阀振落有鸣声

调节阀接近全闭位置时振动

① 调节阀选大了,常在小开度时使用

② 介质流动方向与阀门关闭方向相同

调节阀任何开度都振动

① 支撑不稳

② 附近有振源

③ 阀芯与衬套磨损

阀的动作迟钝

阀杆往复行程动作迟钝

① 阀体内有泥浆或粘性大的介质,有堵塞或结焦现象

② 四氟填料硬化变质

阀杆单方向动作时动作迟钝

① 气室中的波纹薄膜破损

② 气室有漏气现象

阀的泄漏

阀全开时泄漏量大

① 阀芯或阀座腐蚀、磨损

② 阀座外圆的螺纹被腐蚀

阀达不到全闭位置

① 介质压差太大,执行机构输出力不够

② 阀体内有异物

填料及连接处渗漏

密封填料渗漏

① 填料压盖没压紧

② 四氟填料老化变质

③ 阀杆损坏

阀体与上、下阀盖连接处渗漏

① 紧固六角螺母松弛

② 密封垫损坏

6
、调节阀安装、维修新概念

目前的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与20年前的状况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出现了智能设备,它配备了高速通信总线,能方便地向厂监控中心提供大量的信息,供上级领导和部门决策,这是过去所不能达到的。但是,另人遗憾的是目前安装的大多数基本的自动化气动阀套件,并没有跟上快速智能化和高速通信的步伐。大多数阀门仍然采用纯机械式的离散监控方式,智能化程度较低甚至没有,给调节阀安装、维修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降低了安装维修质量和工作效率。
调节阀安装维修新概念就是要在调节阀产品中应用传感器、智能化和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出智能型、网络化的气动调节阀,把调节阀的安装位置、工作状态等信息通过工业以太网实时传送到控制指挥中心,对调节阀进行在线动态管理,及时维护,不仅保证了调节阀的工作质量,也提高了工作效率。总之,开发出智能型、网络化、免维修的调节阀是工业过程自动化的发展方向

[发表于《执行机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