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焊缝硬度偏低,怎么办/

楼主(2008-11-21):
母材120-130HB,焊缝热处理后一般在160-180HB,但是有一道焊缝硬度才104,108HB.是否过烧了?怎么解决?

网友:
去应力退火不会引起过烧,应该是焊接过程中造成的。

网友:
是什么样的零件,要用到焊缝的硬度。

网友:
就是呀,焊缝硬度一般不是必须考虑的吧~~
能不能详细说下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是否与加热或降温时温度不匀有关

网友:
我觉得与降温有很大关系

网友:
也许是焊材选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