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工艺?有地方能加工么?价格怎样?

楼主(2008-11-21):
此零件工艺?有地方能加工么?价格怎样?

网友:
工艺倒简单,需要激光刻字
看数量,估计需要30-50元,看具体数量,如果达到上千个,估计20元以内

楼主:
现在的工艺,是CNC车的,月量2~5K,有没有人报个价的

楼主:
有可能锻造毛坯,再加工么

网友:
303是不能锻的,设计选用303就表明设计者希望用车的工艺,否则就用304了。这个也没法锻,就是CNC车的工艺。
感觉图纸还是欠规范,都自由公差?51长的外圆没粗糙度要求?对刻字的质量要求如何?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以便报价。

楼主:
材料可以换成302的,可以锻造(报价锻造的成本)
如果用303的就报价车的(报价车的成本)
图纸是我测绘样品绘制的,先用一般公差报价吧,样品外观RA3.2吧,

发到my1985sun@yahoo.com.cn

网友:
这个结构就是车削的结构,为什么会想到锻造呢?
我周一跟你联络。

楼主:
只是想锻造便宜点嘛,
要是车的话,怎么也得三十左右把

网友:
这东西光棒材材料都不止30块拉,要30几块

引用 楼主:
只是想锻造便宜点嘛,
要是车的话,怎么也得三十左右把

网友:
锯、车、铣、激光刻字

网友:
刻字我这里是腐蚀的,也挺漂亮,价格比激光便宜,车铣都一样。

网友:
只给草图,很难报价

网友:
图纸上有尺寸漏标了,螺纹的有效深度没有给出,只给了底孔的深度
建议楼主用304材料,毕竟价格会便宜点,机械性能及防锈方面几乎是一样的,唯一的疑问是表面的字你需要什么工艺来做?能给个具体的要求最好,还有字的位置是必须和铣扁的其中一边对齐吗?
具体的制造工艺无疑是车的工艺了,想不出什么理由来用锻的工艺来做。关键是你的图纸给的公差太模糊了,不能报出准确的价格的。

网友:
铣那两面倒是可以

车铣那25MM平面倒是小菜一碟

楼主:
刻字现在不是重点,客人可能不会要求刻字了

人家现在有给我报价车的,45元,好贵哦

网友:
45圆你叫他去抢好了

网友:
没有公差价格不好报,如果报低了,将来正事图纸公差严格,太吃亏了,报高了,你有嫌贵了,还是你出个标准图纸吧

网友:
月量2~5K,303,38左右

网友:
我22能加工,有必要的话联系

楼主:
现在图纸是测绘的,标准图纸我也在问客人要

楼主:
如果有人能控制到低成本,麻烦把报价和联系方式发到我邮箱(my1985sun@yahoo.com.cn)
合适的话,本人会及时和你联系后续事宜

楼主:
对了,还有另外2款差不多的,一起看看

网友:
明天我和你联系

网友:
这个批量大可以用热挤压方法两次成型,孔也挤出来估计可以节约30%的材料,
         用仪表车床车车外型和攻牙,一般山寨厂都能干,
         字用普通车床开慢车滚花的方法滚出来,
         直花纹和扁位用小冲床一次冲出,
    2K~5K估计两天做完,
         不算材料人工估计一两块钱得了。
简单吧,嘎嘎~~~~

网友:
最低价格我已发至你邮箱,请查收.如有问题请来电.

网友:
量不大。挤压不知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