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加工时,差动齿轮是否会影响到齿数?

楼主(2008-11-21):
做齿轮很久了,教我的师傅和我看见的作业指导书上面都没有写差动齿轮是否会影响到齿数(参见下面的照片),只知道影响齿数挂轮会影响到齿数,直到今天偶尔看了说明书才发现,原来差动齿轮与齿数也是有影响的。作业指导书是从日本那边翻译过来的,一直都是按照它进行差动齿轮计算的,想请教大家一下,我现在所使用的计算差动齿轮的作业指导书是否错误?

网友:
从你提供的第一张图纸上看,这个机床是小日本的滚齿机,机床分齿定数是8,差动定数是1.989436788,当你加工的工件螺旋角比较大时(超过30时,模数小于等于1时,算得的差动挂轮比值必然要大于1,这时用笔算差运挂轮时,就要取导数,也就是说用辗转相除法时,算出的近似分数是原比值的导数,如原来算出是1.500045....,算出的近似分数是2/3,在找挂轮时必须反过来为3/2
第二张,第三张字迹有点模糊,看不清楚.第二张有点不完整.第三张那上面是走刀计算式.

网友:
第二张说的是分度挂轮的计算方法,上面是8*n/Z,式中n是滚刀头数,Z是工件齿数.如使用的滚刀是单头刀加工32齿,那么i分=8*1/32=1/4=1/2*1/2=30/60*35/70

网友:
请你把机床的详细参数,及传动链图帖上来.另外机床滚斜齿时刀架在打快速上或下,主轴是不是在飞速转动?机床的飞轮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有些机床滚直齿不用差动,分齿定数与滚斜齿是不一样的,如一机床滚直齿分齿定数是18,滚斜齿时,分度定数是36....

网友:
回复 楼主:

幸好你没有怀疑自己的师傅,但也不要怀疑技术文件呀。一般的齿轮加工机床,首先要有一套分齿机构,另外配以径向或轴向或切向圆周进给机构,常态下两个机构互不关联。但滚齿机床较其他齿轮加工机床多出了一套差动机构,差动机构不工作时,进給挂轮与分齿挂轮无关联。差动机构工作时,就与分齿机构和进给机构都相关联了。
    如版主所言,机床不同,传动链不同,机床的差动挂轮公式也会不一样。第一套差动挂轮公式常见于立式滚齿机,第二套差动挂轮公式可能适用于带有无级变速机构的滚齿机,第三套差动挂轮公式多用于卧式滚齿机且是以工件的导程为计算依据的。
    一般的滚齿机,加工小螺旋角(约10度以内)齿轮时以不使用差动机构为佳(计算方便),但加工100以上质数齿斜齿轮时就必须使用差动挂轮机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的说,如果你能在不使用101齿的交换齿轮的条件下,在你使用的滚齿机床上加工出101个齿的齿轮来就知道三个挂轮机构之间的关系了。

网友:
如果加工大质数齿轮话,就得使用差动机构了,且走刀挂轮比值取整数,一般取1mm每转.这时的差动挂轮比就与加工的齿轮数有关了,还有一些螺旋角特别大的工件,算出的差动挂轮比大于4,这个是指在特定的机床(如南二产的YN3180滚齿机),当差动挂轮比大于4时,超出了该机床的加工范围,差动速度太快,机床差动吃不消.采用无差动法加工.通过走刀和分齿来解决.公式该机床的使用说明书上有.如果走刀算得相差过大的话,也会影响齿轮的齿数.

网友(2010-06-15):
我们有一台滚齿机型号是FX-G120,公式跟你的差不多,但好像改装了什么东西,东莞厂家说差动定数变了,算出的比例值还得再除以2,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能否请楼主发全你的说明书过来,我的QQ是273576124

网友:
没搞个机加工,感觉好复杂,没看懂,学习思考中。。。。

网友(2010-09-01):
回复 网友A:

    杨工:
    你好!我是一个大专毕业生,学的是机械设计与制造。做此轮加工一线操作工6个月了,我做过YB3120A和重庆滚,今天领导调我为调试员。第一天上班心里很不安,我们这滚齿机种类有好几种像YB3118 还有的我都叫不上名子。我现在跟的师傅做比说多,他学历不是太高,所以有些东西也讲不出来,看了你发的贴子,让我明白了一些。真想跟着你这样的大师学习啊!希望以后你可以不吝赐教!
    我还想向你讲一下我的迷惑,我是今天6月刚毕业的,来这个单位实习的33个同学都走了,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了,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太另类还是自己目标不够远大!我只是想着从一线做起,有能力的就向上爬,我想学好技术。我不知道做齿轮这个行业以后我能到达一个什么地步,我自己希望以后能当上工程师,为了这个希望我一直默默的做着,真的想听听你的建议!像我学机械的向哪个方向发展比较好?
     默默等待你的回信!

网友:
从一线做起能积累很多实践经验,碰到事情总要想办法解决,能力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再搞搞设计跟刀具的设计,一定会做得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