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前刀架 什么是后刀架啊?

楼主(2008-11-21):
什么是前刀架   什么是后刀架啊???   我编程的时刻搞晕了     各位哥哥帮帮我  谢谢拉!!!

网友:
你见过普通车床吗?它的刀架就是前置的,如果刀架的位置在它的对面就后置的了。前后置刀架只是装刀不一样,对编程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网友:
前置刀架是刀架位于操作者的前面,常见的普通车床刀架就是前置刀架.后置刀架就是刀架在机床后面正好与前置刀架方向相对.,编程中使用刀补方向不一样.

楼主:
嘎嘎~~

谢谢你们哦     呵呵      ~`  以后还有什么不懂的还要麻烦你们的哦 `

网友:
你见过普通车床吗?它的刀架就是前置的,如果刀架的位置在它的对面就后置的了,与坐标系的设置有关

网友:
补充一下
用G02和G03的时候不一样
X轴的方向也不一样
干活和编程的时候注意点(尤其是编程)
大致就这么多了
别的还没想到

楼主:
谢谢哦      我会注意的~    呵呵

网友A:
前刀架和后刀架X轴方向相反,G02和G03、刀尖补偿G41和G42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刀架和后刀架X轴方向相反,G02和G03、刀尖补偿G41和G42相反。

对于同一个部位,不会因为前置刀架和后置刀架而改变加工程序,也就是说,同一部位(例如圆弧插补),如果用前置刀架是G02,在后置刀架上加工也是G02,对刀尖圆弧半径补偿G41和G42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
,楼主是男还是女的啊,怎么是女的头像啊,前后刀架,意思是车床的叫法啊

呵呵,如果是手动车编程,推荐你看书 GSK980T的说明书,有这个的具体说明
包括了G40 41 42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如果是计算机编程,要看软件的了,

网友(2009-01-01):
数控车床平床身的是前刀架,斜床身的是后刀架

网友:
楼上的时候说的没错,编程的时候G02、G03,G41,G42与前置刀架后置刀架没关系

网友:
编程的时候G02、G03,G41,G42与前置刀架后置刀架没关系,但要分清数值的正负

网友:
我的理解,请各位指正

机床的刀架配置形式有两种:即前置与后置,在有些教材上也称之为刀架处于机床的内侧和外侧
这样描述:当刀架置于操作者与工件之间时,称为内侧,即前置刀架;当工件处于操作者和刀架之间时称为外侧,即后置。
数控车床有两个可控坐标轴,径向为X,轴向为Z;从俯视的角度观察,配置为前置刀架时,X轴正向指向下方,Z轴正向指向右方;配置为后置刀架时,X轴正向指向上方,Z轴正向指向右方。

前置与后置刀架编程结果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大多数控车床在编程时通常考虑使用后置刀架的情况进行编程,原因是在判断圆弧插补的顺逆和刀尖圆弧半径的左右补偿时更为直观和方便。

网友(2009-03-13):
呵呵 大家都好热心

网友:
我认为前置刀架与后置刀架在编程上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学到 了一招啊,谢谢

网友:
不要让前置和后置给你搞晕,只是坐标系改变了方向,编程是一样的没有改变。

网友(2009-04-18):
楼主!我也学学

网友(2009-08-08):
张玉杰你说的对.我顶你.8#  发表于 2008-12-6 13:32 | 只看该作者 前刀架和后刀架X轴方向相反,G02和G03、刀尖补偿G41和G42相反。月生你是新手吧?????????????

网友:
对于同一个部位,不会因为前置刀架和后置刀架而改变加工程序,也就是说,同一部位(例如圆弧插补),如果用前置刀架是G02,在后置刀架上加工也是G02,对刀尖圆弧半径补偿G41和G42是同样的道理. 本人实践得到的结论.在这里借用一下张玉杰老兄的话了

网友:
那按照正常《前置》编程,应用到后置的 车床上是否会撞车???
有没有人实践过
实践的经验
希望有用过的大侠分享经验
《本人目前没有接触过后置的》

网友:
一般后置刀架用比较少,在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