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3中的i怎么设置?

楼主(2008-11-21):
G73中的i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是车床还是磨床?

楼主:
G73中的i怎么设置?谢谢!

是数控车床  就是仿行切削循环指令G73  谢谢拉

网友:
G73

R.走刀次数

网友:
是切削余量,自己用毛坯量减掉加工尺寸就是了,取最大值不会产生过切

网友:
G73  U1_ W1_ R_;
G73  P_ Q_ U2_ W2_ F_;

网友:
G73是什么设备上的指令啊,有好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