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车削DC53用什么刀具好?

楼主(2008-11-21):
有哪位高手知道批量车削DC53用什么刀具好?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顶呀
我现在用的是陶瓷刀片,车一百个就要换刀头了,因为车出来的工件不圆了,车削的直径只有5毫米,长度15.
请问用什么刀耐磨,又比较经济

网友:
可以问下追风传说 他是专家

网友(2010-04-28):
你加工的虽连是小件,但可以选刀尖R大一点点的刀片,最好有涂层的那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