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提供此类夹具中油缸的内部结构和尺寸?

楼主(2008-11-21):
哪位高手能提供此类夹具中油缸的内部结构和尺寸?

楼主:
我仿制了一个,高度尺寸大了10mm,感觉机构不是太好,想了解市面上此类油缸的结构,有知道的望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
市面上有种专门夹持并运送油桶(那种大的标准金属油桶)的小车就是这种类型的。

楼主:
我又更改了设计,外部尺寸能做地和资料中的一样,也好用,就是想看看他们的到底是什么结构,卖得太贵了!从800多到1800多的都有!

网友:
这怎么看都像手动泵啊

网友:
里面结构就是个活塞吧

网友:
拆了测绘 设计 加工

网友:
这种结构,楼主还是拆个测绘一下,,在这种厂里上班的,一般也不太会说的太细,并且每个工厂的加工工艺也不太相同 ,了解一下其它厂家的设计上结构的专利部分,做些小的改动,,踩到地雷就不太好了,

楼主:
市面卖的大都是台湾企业产的,价格大都在1K以上,也有国内厂家,可能也都是仿台的,价格梢便宜。其实此类产品应该没什么专利之类的限制,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各厂家的活塞杆及缸体内壁的处理工艺不同、采用的密封件的差异使价格上有所差异。我也不会去生产此类夹具去卖,想自己加工几个自用,就是想了解一下台湾产的到底是什么结构,凭什么可以卖到近两千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