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 M 1 6 0破碎机(19PE)说明书

楼主(2008-11-22):
工作面用破碎机。P C M 1 6 0(19PE)说明书。高清晰PDF版

网友:
破碎机械是指排料中粒度大于三毫米的含量占总排料量50%以上的粉碎机械。破碎作业常按给料和排料粒度的大小分为粗碎、中碎和细碎。

常用的破碎机械有颚式破碎机、旋回破碎机、圆锥破碎机、辊式破碎机、锤式破碎机和反击式破碎机 等几种。

颚式破碎机是利用两颚板对物料的挤压和弯曲作用 ,粗碎或中碎各种硬度物料的破碎机械。 其破碎机构由固定颚板和可动颚板组成,当两颚板靠近时物料即被破碎,当两颚板离开时小于排料口的料块由底部排出。它的破碎动作是间歇进行的。这种破碎机因有结构简单、工作可靠和能破碎坚硬物料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选矿、建筑材料、硅酸盐和陶瓷等工业部门。

到二十20世纪80年代,每小时破碎800吨物料的大型颚式破碎机的给料粒度已达1800毫米左右。常用的颚式破碎机有双肘板的和单肘板的两种。前者在工作时动颚只作简单的圆弧摆动,故又称简单摆动颚式破碎机;后者在作圆弧摆动的同时还作上下运动,故又称复杂摆动颚式破碎机。

单肘板式鄂式破碎机动颚板的上下运动有促进排料的作用,而且其上部的水平行程大于下部,易于破碎大块物料,故其破碎效率高于双肘板式。它的缺点是颚板磨损较快,以及物料会有过粉碎现象而使能耗增高。为了保护机器的重要部件不因过载而受到损坏,常将形状简单、尺寸较小的肘板设计为薄弱环节,使它在机器超载时首先发生变形或断裂。

另外,为满足不同排料粒度的要求和补偿颚板的磨损,还增设了排料口调整装置,通常是在肘板座与后机架之间加放调整垫片或楔铁。但为了避免因更换断损零件而影响生产,也可采用液压装置来实现保险和调整。有的颚式破碎机还直接采用液压传动来驱动动颚板,以完成物料的破碎动作。这两类采用液压传动装置的颚式破碎机,常统称为液压颚式破碎机。

旋回式破碎机是利用破碎锥在壳体内锥腔中的旋回运动,对物料产生挤压、劈裂和弯曲作用,粗碎各种硬度的矿石或岩石的大型破碎机械。装有破碎锥的主轴的上端支承在横粱中部的衬套内,其下端则置于轴套的偏心孔中。轴套转动时,破碎锥绕机器中心线作偏心旋回运动它的破碎动作是连续进行的,故工作效率高于颚式破碎机 。到70年代初期,大型旋回破碎机每小时已能处理物料5000吨,最大给料直径可达2000毫米。

旋回破碎机用两种方式实现排料口的调整和过载保险:一是采用机械方式,其主轴上端有调整螺母,旋转调整螺帽,破碎锥即可下降或上升,使排料口随之变大或变小,超载时,靠切断传动皮带轮上的保险销以实现保险; 第二种是采用液压方式的液压旋回破碎机,其主轴座落在液压缸内的柱塞上,改变柱塞下的液压油体积就可以改变破碎锥的上下位置,从而改变排料口的大小。超载时,主轴向下的压力增大,迫使柱塞下的液压油进入液压传动系统中的蓄能器,使破碎锥随之下降以增大排料口,排出随物料进入破碎腔的非破碎物(铁器、木块等)以实现保险。

圆锥破碎机的工作原理与旋回破碎机相同,但仅适用于中碎或细碎作业的破碎机械。中、细碎作业的排料粒度的均匀性一般比粗碎作业要求的高,因此,在破碎腔的下部须设置一段平行区,同时,还须加快破碎锥的旋回速度,以便物料在平行区内受到一次以上的挤压。

中细碎作业的破碎比较粗碎作业的大,故其破碎后的松散体积就有较大的增加。为防止破碎腔可能因此引起阻塞,在不增大排料口以保证所需的排料粒度的前提下,必须通过增大破碎锥下部的直径来增大总的排料截面。

圆锥破碎机的排料口较小,混入给料中的非破碎物更易导致事故,且因中、细碎作业对排料粒度要求严格,必须在衬板磨损后及时调整排料口,因而圆锥破碎机的保险和调整装置较之粗碎作业更为必要。

西蒙式弹簧保险圆锥破碎机超载时,锥形壳体迫使弹簧压缩而使其自身升高,以便增大排料口,排出非破碎物。排料口的调整靠调整套来进行,转动固装着壳体的调整套即可借助其外圆上的螺纹来带动壳体上升或下降,以改变排料口的大小。液压圆锥破碎机的保险和调整方式与液压旋回破碎机的相同。

辊式破碎机是利用辊面的摩擦力将物料咬入破碎区,使之承受挤压或劈裂而破碎的机械。当用于粗碎或需要增大破碎比时,常在辊面上做出牙齿或沟槽以增大劈裂作用。辊式破碎机通常按辊子的数量分为单辊、双辊和多辊破碎机,适于粗碎、中碎或细碎煤炭、石灰石、水泥熟料和长石等中硬以下的物料。

锤式破碎机是利用锤头的高速冲击作用 ,对物料进行中碎和细碎作业的破碎机械。锤头铰接于高速旋转的转子上,机体下部设有篦条以控制排料粒度。送入破碎机的物料首先受到高速运动的锤头的冲击而初次破碎,并同时获得动能,高速飞向机壳内壁上的破碎板而再次受到破碎。小于篦条缝隙的物料被排出机外,大于篦条缝隙的料块在篦条上再次受到锤头的冲击和研磨,直至小于篦条缝隙后被排出。

锤式破碎机具有破碎比大、排料粒度均匀、过粉碎物少、能耗低等优点。但由于锤头磨损较快,在硬物料破碎的应用上受到了限制;另外由于篦条怕堵塞,不宜于用它破碎湿度大和含粘土的物料。这种破碎机通常用来破碎石灰石、页岩、煤炭、石膏、白垩等中硬以下的脆性物料。

将锤式破碎机的锤头换为钢环的环式碎煤机,是锤式破碎机的变型。它利用高速冲击和低速碾压的综合作用来破碎物料,因而可获得更细的产品,主要用来为发电厂破碎煤炭,但也可用于石膏、盐化工原料和一些中硬物料的破碎。

反击式破碎机是利用板锤的高速冲击和反击板的回弹作用,使物料受到反复冲击而破碎的机械。板锤固装在高速旋转的转子上,并沿着破碎腔按不同角度布置若干块反击板。

物料进入板锤的作用区时先受到板锤的第一次冲击而初次破碎,并同时获得动能,高速冲向反击板。物料与反击板碰撞再次破碎后,被弹回到板锤的作用区,重新受到板锤的冲击。如此反复进行,直到被破碎成所需的粒度而排出机外。

与锤式破碎机相比,反击式破碎机的破碎比更大,并能更充分地利用整个转子的高速冲击能量。但由于板锤极易磨损,它在硬物料破碎的应用上也受到限制,通常用来粗碎、中碎或细碎石灰石、煤、电石、石英、白云石、硫化铁矿石、石膏和化工原料等中硬以下的脆性物料。

网友:
呵呵,二楼的找的资料好详细
煤矿工作面破碎机,为锤式破碎机,一般要求破碎后,煤得得块度当在300X300,一般不宜过碎,碎了卖不上好价钱。

网友(2009-09-18):
xx制作者谢谢

网友(2014-06-24):
工作面用破碎机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