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中如何设置箭头大小

楼主(2008-11-22):
proe工程图中的箭头尺寸太大,如何能把它变小一点啊

网友A:
会不会设置工程图的config
里面有这方面的设置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设置工程图的config
里面有这方面的设置信息。

打开工程图,在空白处右击鼠标---properties---drawing options---找到draw-arrow-length ;draw-arrow-style;draw-arrow-width,设置这三个值
然后另存该config文件,后面启动时就是你设定的这个形状了,楼主试试看吧。

网友:
应该放在工程图的配置文件*.dtl中吧,还没有试过放在config中会怎样。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了,我已经设置好了
兄弟告诉我放在*.dtl中是怎么回事
config是开机启动目录

网友:
各位大虾们能不能做个视频教程我看看我。我现在要在PROE里面做工程图不知道怎么做。跪求!!!!!!!!!

网友:
怎么做成这样效果呢。跪求了!!!

怎么做成这样效果呢。跪求了!!!

网友:
怎么做成这样效果呢。跪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