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后

楼主(2008-11-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见过的是折弯半径过小
导致撕裂,影响外观。。。

网友:
那要根据具体情况!

网友:
折弯两边会有少量材料挤出,
会大于原尺寸

网友:
一般根据折弯半径来看,当R>0.5t时,弯曲件变薄就不太严重了,但是变形还是存在,可查看中性层位移系数.当R/t>8时就可以不考虑变化了.
当R<0.5t时变形相当严重,弯曲地方变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