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孔如何测量

楼主(2008-11-22):
标准丝孔或非标丝孔如何测量

网友:
有专业量具,参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2009-01-01):
你是测量孔的位置,?是螺纹的质量?

网友:
有专门的测量螺纹中径的千分尺,比较准确的。但最好是用和他配套的螺丝去装配一下,不同国家的螺纹配合差距很大的。

网友:
如果测螺纹攻丝质量及攻丝深度的话,可以建议你买标准量具:螺纹深度规,用起来很方便,如果测螺孔位置度的话就比较少见了.

网友(2009-02-15):
用螺纹规较为方便、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