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电子油门---请教

楼主(2008-11-22):
现在很多汽车采用电子油门,现在市面上的轿车哪些不是电子油门的,它有什么优势吗?谢谢!

网友:
在市区一般没什么用,,跑长途时就可以感觉到舒服了,脚不用一直踩到油门踏板上,,只知道它这么多,,帮顶一下,期待高手的回复,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希望那位大师能帮忙呀!!!!!!!!

网友:
是不是把油门传动机构由传统的机械传动改为了滑片电阻了,油门踏板下面的位置由滑片电阻转化为电信号传递给发动机ECU,发动机ECU再综合车速,行驶阻力,及发动机工况等参数计算后通过伺服机构驱动发动机上的油门拉杆啊

网友:
大多用的都是电子油门,还真不知道什么车不用电子油门!

网友(2008-12-22):
拖拉机就不用

网友:
电子油门是把传统机械传动改为霍尔元件输出的电压信号传递给发动机ECU。

网友:
电子油门优势:
1.节油
2.成本低
3.性能稳定

网友:
电子油门是不是太灵敏了,轻轻一踩就形成了电信号,但霍尔元件还是有点贵哟!

网友(2009-04-02):
油门的传输给ECU一个电压信号,至于把这个电压值计算成多大的油门开度则是在ECU内部进行软件参数设定的。
并且油门传输参数的响应特性也是可以进行调控的。
不必担心过于灵敏的问题,一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