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由折弯件如何设计模具

楼主(2008-11-22):
图示自由折弯件板厚20mm,折弯长9000mm,一直边较短,R较大,如何设计模具,请指教

网友:
看不到图呀,是折弯9米长,2厘米厚吧

楼主:
不好意思图没传上,再传一次

网友A:
如用折弯机折弯不好解决,可以考虑冷弯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用折弯机折弯不好解决,可以考虑冷弯成型.

说的对!一分半钟左右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