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1200*15的铝板平面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08-11-22):
请问1200X1200X15的6061铝板,用CNC加工后,平面度可以达到多少,
我的客户要0.2,可是我以前用MS的材料1000X1500X70来加工,平面度也只有1.0,
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谢谢

网友:
如果这板只是钻些孔,没有大面积的铣削的话,也不能达到0.2.
   除非加工完后加多一道工序,在平面研磨都难达到0.2.因为这板只有15MM,大薄了,变形很大.

楼主:
0.2的平面度是达不到,
我现在买的是国产铝,厚度是16.5,需要加工到15,我想知道加工后,平面度能做到多少,
进口铝有15厚的,可是价钱是国产的2倍还要多,成本不划算呀.

网友:
德国平面度标准

德国平面度标准

网友:
材料是7075的话可以平面研磨达到的,

网友:
国产铝平面度是达不到,加工就变形,买进口铝有15厚的加工周边

网友A:
铝板买回来加工前就要进行整形,压延。加工时也要留余量,释放应力的,没精度要求的孔先做掉后,二次整形。在半金加工,整形后研磨才再做精加工。我们做的每那么大700*700*12的,做下来平面度0.03-005。

网友(点评):
有道理。同行,请留一下联系方式,我们可以多多交流,谢谢!我的qq是714681291

网友(2013-01-23):
引用 网友A:
铝板买回来加工前就要进行整形,压延。加工时也要留余量,释放应力的,没精度要求的孔先做掉后,二次整形。 ...

那我要做一个直径是630,厚20,平面度要求为0.05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2014-05-04):
引用 网友A:
铝板买回来加工前就要进行整形,压延。加工时也要留余量,释放应力的,没精度要求的孔先做掉后,二次整形。 ...

请教下 是怎么达到这个平面度的啊?整形是靠设备还是手工啊?谢谢

网友(2014-10-13):
神户制钢的材料 不需要加工表面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QQ52367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