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力传感器该如何选择--请教

楼主(2008-11-22):
最近打算做一测量摩擦力的实验,
需要选择购买两个测量压力的力传感器.
要求其中一个测量范围是180N左右,另一个最大测量值值也在180N左右,但被测力大小是从0开始慢慢增加到180N的.
初步打算选择OMEGA的LCM302系列产品(指标见附件), 但从来没有单独购买使用过力传感器,现有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1. 打算使用计算机采集记录数据,除了需要购买传感器以外,还需要购买哪些东西才能将传感器输出的几个豪伏的电压转化为我们需要的压力值?

2. 使用传感器时需要给它提供10V至15V的直流电压, 若供电的是普通的电脑机箱电源,电源输出电压有波动的话,对传感器的测量结果是否有较大的影响?

3. 接问题1, 若需要记录被测量压力从0到180N变化过程的所有力的数据, 是否需要另外购买其他不同于测静压力的元器件?

4. 被测量力范围是0至180N, 可以选择量程为200N或者500N的压力传感器, 倾向于选择量程大点的,这样更保险些.但不知道这两个不同量程的传感器测量精度是否会有较大不同?

5. 在LCM302传感器的技术指标项里,有一项为, output: 1mv/V (nominal). 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传感器输入电压为10V时, 满量程压力的输出电压为10mV?

诚心向大家请教,请热心解答.

网友:
295美元一个,楼主买两个。

国产的测力仪,直接和PC有接口,有软件,实时显示还可以记录数据。

楼主想自己做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想自己做电路,国产的没看到合适品牌,
现在初步打算是买OMEGA的,
只是不知道要具体买些什么东西,
除了传感器之外,似乎还要买信号采集的设备,或者数据卡自己编程.
今天给供应商发了咨询邮件,
希望能得到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好,做到这样能达到你的效果吗?

楼主:
是我想要的结果,
请问怎么做到的?
使用了哪些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3楼的回复。

“国产的测力仪,直接和PC有接口,有软件,实时显示还可以记录数据。”
设备就是这个测力仪,如果测力仪提供的接口不合适,就自己做几个小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斑竹能提供具体的信息么?
比如产品品牌和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easy兄 你好

为避免做广告嫌疑,具体品牌就不说了。
你用搜索引擎查一下国内的测力仪、测力计,直接打电话过去询问吧,很快就有结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OMEGA的供应商一直没回复我邮件
只有自己找找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兄弟还真是肯花钱啊。

OMEGA的全套测量解决方案价格至少是国内的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还真是肯花钱啊。

OMEGA的全套测量解决方案价格至少是国内的10倍

价格是方案考虑的一个方面,但不是最主要的.
更看中产品质量,产品参数信息也很全面,非常适合我这种没相关传感器使用经验的菜鸟,出了问题也好分析些.
这次实验是学习加上锻炼队伍的性质,老板还是比较支持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为你有这样的老板感到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进行学习,效果非常明显,非常羡慕。

先祝你成功。有了方案后,非商业秘密部分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老板”应该是导师吧,一个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你有这样的老板感到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进行学习,效果非常明显,非常羡慕。

先祝你成功。有了方案后,非商业秘密部分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呵呵。

呵呵,非公司敏感信息我还是可以尽力而为的.
"老板"就是老板,组里新人较多,实验主要是锻炼队伍的性质,外国人在新人培训这方面还是比较开明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到主题,这个测力传感器进展如何了?呵呵,别让管理员以为我们在灌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多回复了,删不了。占个位,以后用。

This page intentionally left bla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到主题,这个测力传感器进展如何了?呵呵,别让管理员以为我们在灌水呢,

经济不景气,采购进度耽搁了,可能还的等段时间才能拿到.
您真的是在灌水,一句话还发两遍

楼主(2009-02-11):
请教机械兄,如果传感器输出最大量程只有数据转换器(类似采集器的作用?)全量程的15%不到,这样的配置能得到较好的测量结果么?

网友C:
想来可能会差些,60-80%应好些,精度损失很多

网友:
A/D的位数高些,精度会有一些提升,但前提是传感器的灵敏度也相应的很高,否则不匹配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来可能会差些,60-80%应好些,精度损失很多

谢谢,
目前也是被逼无奈,最好的待选方案也才能达到40%。
15%能差多少? 很糟糕??

网友:
估计最坏时相当于A/D去掉两三位的样子

网友:
应变式传感器+仪表。我们公司只做应变式传感器

网友:
输入电阻(Ω)        750±10        输出电阻(Ω)        702±3
绝缘电阻(MΩ)        ≥5000        对 称 性(Ω)        ≤2
零点范围(uV/10V)        0~+200        灵敏度(mV/V)        1.0±0.3

网友:
传感器的精度与量程的大小有关系,比如:精度0.5%FS=0.5%×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