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变位齿轮任意圆齿厚计算方法---求助

楼主(2008-11-22):
我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找到了一个公式:
Sync=dynsin(syn*180/(dyn*π))
其中dyn=dy-d+d/cosβb
      syn=sytcosβy
       syt=dy(sn/d/cosβ+invαt-invαyt)
       cosαyt=dcosαt/dy
       tanβy=dytanβ/d
      sinβb=sinβcosαn

我是按照上面的公式进行计算时(算了两次)
本来应该是0.955的数值,计算结果却是47多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大哥大姐们帮忙检查
上面的公式和指导或解释公式中各符号的意义!
小弟在此谢谢了
(我计算的齿轮齿数为17,模数2.5,压力角20,螺旋角28.65,变位系数为0.3751,顶圆直径56.23,计算结果为47.521)

楼主:
我的理解:
Sync=dynsin(syn*180/(dyn*π))
测量圆螺旋角βy
分度圆弦齿厚sn

测量圆压力角度αyt
分度圆端面压力角αt
测量圆直径d
y

分度圆直径d
基圆螺旋角β
b

分度圆螺旋角β
分度圆压力角αn

楼主:
我终于弄明白了

网友(2009-04-19):
其实公式自己可以推导的,方法是,你肯定知道分度圆半径,那你可以计算出基圆半径,那你就可以计算出任意圆的压力角,知道了任意圆的压力角,那还有什么不好计算的,你可以从分度圆齿厚计算基圆齿厚,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计算任意圆的齿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