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气孔的铝压铸件适合阳极处理吗?-- 请教

楼主(2008-11-22):
该产品本来是重力铸件,材料为A356-T6,阳极处理要求; 现在客户改用高压铸造,材料改为A380或者ADC12(铝硅铜系列),由于该产品壁厚较厚,在压铸过程中会有气孔。请问,带气孔的铝压铸件适合做做阳极处理吗?同时,请各位大虾赐教普通阳极处理和硬质阳极处理的区别?十分感谢!!!!!!!!!!!!!!

网友:
做阳极处理与铸件的内部质量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阳极处理时,仅是化学处理,铸件是没有被加热的过程.
& P5 }/ a( ~6 W关于阳极处理的资料请在本站搜寻,有详细的资料解释.

楼主(2009-05-25):
非常感谢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