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淬火后表面灰白色是为什么?

楼主(2008-11-23):
45钢淬火后表面灰白色是为什么,求助

网友A:
那是一层氧化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层氧化膜

不是这么解释吧,应该是钢材经热处理后的组织发生变化,而且不同的组织可能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楼主:
45钢淬火后的组织应该是这个颜色么?

网友:
45淬盐水后表面的确是灰白色,原因?

网友:
说的简单些吧,淬火会使钢材由奥氏体转变为马氏体,而后者的颜色较之前者浅。